新手学习-求助主板维修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12-07):
今天客户拿来了一个华硕P5N73-AM Intel 主板  开机不显示,检测卡检测NO  内存傍边两个 三极管烫手. 有哪位大虾能告诉我下, 是不是管子烧了.  具体怎么测量三极管阿阿阿阿!!

网友:
是mos管还是三极管啊?应该是内存供电的mos管。测D/G/S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压都出了没?依照上电流程 瞧瞧电压!

网友:
发图了大哥

网友:
终于可以进来发言了,高兴。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内存供电的MOS管吧。测MOS管的D极跟G极看有无电压,有的话,再看S极有无电压输出。没有S极输出则MOS管坏。

网友:
发烫一般都有问题,你先确定是什么管

网友:
替换发热芯片试试看罗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内存供电MOS管吧,电压有没有出来嘛,烫手的话说明短路了

网友:
管子发烫.果断先换了在说,然后再看是否有电。

网友:
这,,,信息也太少了吧

网友:
内存旁边应该是内存供电的场管吧!看看内存电压正常不?发烫的话可能是后面有短路的吧!

网友:
你是卖电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