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XP 显卡驱动竟然装不上,有搞过的来看看,真NB

楼主(2012-12-07):
DELL 1088 4330的显卡 ,官方下载有XP驱动,装上不行,后来装系统,不上驱动,按主板 显卡顺序装下来还是过了XP滚动条黑屏,WIN7试了也一样,有明白指点一下,有点头大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还没有搞过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驱动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
如果你一安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就黑掉的话,建议换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给客人 不好说,说显卡坏了,晕,显卡问题估计哪里,能具体点不

网友:
这种问题要搞的话   有风险   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