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开机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2-12-07):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HP 4416s开机不显示,我拿过来上电看,上到1.02A电流不跳了,而且大写灯在不停的闪,这种情况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就是北桥坏了,我拆机后做了北桥开机好了,
     这是这款机器的一个通病,只要是上述的情况的话就直接做北桥,如果北桥做好了的话肯定好。。。。。

网友(点评):
这东西还发?+5

网友:
CQ系列好像也是这种通病。

网友:
我的CQ40开机黑屏,大写灯循环闪4下,也是这通病吗,有时拔插内存条也会好呀

网友:
AMD的北桥,╮(╯▽╰)╭,没有办法。

网友:
貌似这些问题 维修都知道吧

网友:
你是换了北桥还是直接重置了呀?

网友:
貌似懂维修的都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吧!

网友:
这些机好像不亮机那个大小写灯   都会闪吧

网友(2017-10-06):
AMD 的老货色,, 桥 容易出问题

网友:
hp键盘灯
闪烁 4次,间歇后再次闪烁,显卡故障;
闪烁 3次,间歇后再次闪烁,内存故障;
闪烁 2次,间歇后再次闪烁,bios故障;
闪烁 1次,间歇后再次闪烁,CPU故障;
闪烁 5次,间歇后再次闪烁,主板故障;
---------------------------------------------------------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北桥很容易冒珠   修了N台了

网友:
AMD的北桥坏了 一般你等一下 电流要高低高低的跳

网友:
hp键盘灯  闪烁 4次,间歇后再次闪烁,显卡故障; 闪烁 3次,间歇后再次闪烁,内存故障; 闪烁 2次,间歇后再次闪烁,bios故障; 闪烁 1次,间歇后再次闪烁,CPU故障; 闪烁 5次,间歇后再次闪烁,主板故障;收藏了

网友:
amd的通病吧

网友:
以后碰到试一试,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通病通病,,,这个AMD 没有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