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们能不找到这主板的BIOS

楼主(2012-12-07):
这块主板是不是要原厂家的BIOS,在官网找的BIOS的都不能用,客户说他就在运行的情况下刷的BIOS,刷完了他就重启了一下,然后就点不亮了,拿过来说BIOS坏了,查了一下供电全正常,找了好多BIOS都不能用,求大虾们能帮我找找吗?

网友:
去淘宝找 该型号的可擦写芯片

网友:
只要资料室对的  刷上去 百分百好···驱动之家上的都可以用

网友:
官网上应该就有,可能你没找对吧

网友:
大侠们我在官网找的BIOS全刷过没用,不知道是不是要原厂家的BIOS。

网友:
再不行的话,可能是cmos芯片挂了。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 在官方去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 在官方去下载啊

官方的BIOS我都下完了没用

网友B:
找相同型号主板,写个低版本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相同型号主板,写个低版本试下

这种板不好找哦,好找早就会试一试的

网友:
大侠们要的是3.0的版本

网友:
刷了BIOSD的结果

网友C:
官方下的BIOS都不能用,你应该考虑是不是主板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不要一昧地听客户说是BIOS坏了,有可能他是骗你的,原本就是点不亮的,才说成的是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下的BIOS都不能用,你应该考虑是不是主板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不要一昧地听客户说是BIOS坏了,有可能 ...

不是啊,客户就是在主机运行的情况下刷的BIOS,他说版本太低了想升一下,官方下个刷了重启不亮了,我看了一下原件都好的,我就确定就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哥哦,能读取的是坏的吗,怎么多BIOS那个才是哦。

能读取BIOS,芯片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读取BIOS,芯片不一定是好的

我也换过啊

网友:
试试这种改过能激活win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