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M2000E插鼠标键盘没事一插优盘就重启

楼主(2012-12-07):
联想扬天M2000E插鼠标键盘没事只要插优盘就重启,前后都一样,鼠标键盘插着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只要你一插优盘就重启,进BIOS设置的时候插优盘也重启,换几个优盘试都一样!
这是个凌动230的CPU小机箱是用笔记本的内存没有PS/2接口都是用USB的键盘鼠标的.........
有谁遇到过没- -!

网友:
PG信号和复位信号或是IO及南极的复位信号有关吧,有可能挺U盘触发南桥复位,并发出复位信号。这个只是推断。

网友:
那这个要怎么搞啊,南桥虚焊了吗......

网友:
南桥虚焊的话,是开不了机的,你可以往主板重启的条件来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A:
你有换电源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换电源试过吗?

这个电源是外置的适配器19.5v 6.15A一般不会坏的吧!也没这么大的换。。。

网友B:
追USB的+5V,找到其钳位控制芯片,换掉试试看,这种问题,一般是USB接口控制芯片有问题,很少是南桥坏,你可以尝试插着U盘开机,看看有什么关系来推断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追USB的+5V,找到其钳位控制芯片,换掉试试看,这种问题,一般是USB接口控制芯片有问题,很少是南桥坏,你可 ...

USB由南桥直接控制的呢,插着优盘开机过联想LOOG就重启了,好像只要读优盘就重启....

网友:
应该不是+5V的问题吧,键盘鼠标用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