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已经安装的判断原理

楼主(2012-12-07):
判断主板系统风扇存在,以我手上的主板ms-7254为例,
io是w83627ehg,120接系统风扇pwm控制电压,然后由一个芯片w83391tg输出电压到一个n管,输出风扇控制电压。
119接返回的检测电压,只要这个电压正常,io就可以由此判断风扇正常存在了。或者在n管上接入一个电压,也可以判断风扇已经存在,但是这个电压多少合适比较困难,因为cpu风扇控制电路不太一样。
所以只要将io的119(sysfanin)与112脚(cpufanin)并联,结果就是只要接入cpu风扇,系统就会误判主板风扇也已经存在了。
可惜的是w83627ehg的sysfanin和cpufanin的脚位不是相连的,与网上传的只要焊接io上相邻2个脚位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相差好远。估计是io型号不一样。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有失误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
台式机的风扇控制电路没有那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