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机子检测没病老板硬让收钱怎么办大家

楼主(2012-12-07):
如题,客户说机子不开机(我们这多数是指不进糸统桌面,客户说不开 机),机子到眼前说给看下,插上电源和显示,键盘,点开关,滴一声后正常进糸统桌面,左点右点下,刷新下正常,这个叫我收钱,客户能给吗,是不是要我人为给他整坏,再收呢,客户二个眼睛看着呢,大家都是怎么办的?

网友:
这个事情是挺难选择的。

网友:
忽悠一下咯,说有可能是系统问题,还有可能是硬盘问题,你帮他检测一下硬盘咯,这样不就好了?

网友:
你先不收钱,以后坏了的话,他还会来找你的,那时他就信你了,你报价钱他也不会还价了,做生意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个老板有点黑啊!也或许是在教训你太什么什么了你现在该明白了吧

网友:
把内存檫偏点在开啊,然后说他机器不稳定,要留下来这样不就OK了

网友:
其实这个很正常,很多客户都很懒,比方说网吧机子,自己不测直接拿过来给我们检测,最烦这种客户了,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自己都说不知道就给我们检测一下看看,测试没问题的话就先收费,回来了再说

网友:
钱到手了再说     有问题再修

网友:
我觉得先不收费的这种选择挺好的,确实可以让用户对你有一种信任。

网友:
这个就要 看有没有和客户约定好了!

网友:
你提前和他说好 不说好怎么办

网友:
这老板怎么这样呢?客户两只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的,没有什么问题怎么收钱呢?如果和客户说收手工费的话客户不一定给,即使给了下次有问题肯定是不会再找你们看了,我觉得这样不好。这次不收钱下次客户的机子真的有问题了他还是会找你们的。

网友:
哎,是啊!现在的老板都太黑啦!我也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不过时间久啦,就麻木啦! 你会习惯的!

网友:
汗! 这情况我遇到过, 我们这边在电脑城,  遇到你这情况 基本上是不收钱。 我们门市回头客太多了。 我就是感觉提不起什么价格。

网友:
大这说的都有道理以后灵活来对待吧谢谢了

网友:
我们这边都这样,接机器第一次开机的时候都会隐蔽些,尽量不要被客户看到。接下来就好操作了。

网友:
收个二三十的检测费没问题吧?难道是个钓鱼的?

网友:
还是先不要收

网友:
这个不收费,毕竟是没问题,以后客户电脑有问题,都会找你的。

网友:
碰到好多这种情况,客户机器在家有问题,拆机、路上颠簸颠簸,到你这就好了,其实应该就是哪接触不良。好就好了,也不要动手。没问题一般还是不收钱为好。这种情况,不久还会出现的,客户下次还会找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