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技嘉专用IO呀 8720

楼主(2012-12-07):
(图片)

网友:
技嘉的I/O后面是带GB

网友:
8720的IO很少见啊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技嘉的板,搞特殊

网友:
你看下有带GB吗?

网友:
技嘉I/O有编入程序,只能用技嘉的,20的比较新的板子上才有

网友:
技嘉的一般IO的面上有GB的标志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可以拿来板子看下

网友:
这两个都不是专用IO

网友:
这个型号,以前好像在一个品牌机主板上见过。

网友:
我找到8720的PDF 但是不确定到低是不是技嘉的专用IO     此板接上ATX直接就通电  怀疑IO坏了 具体想查一下 没有类型的IO 替换

网友:
技嘉的专用IO后面都是带GB的,没有带GB的就不是技嘉专用的。

网友:
这个IO开机针不是75脚吗,怎么会是技嘉呢,技嘉的得加+31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