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无线网卡维修

楼主(2012-12-07):
今收一本,外置无线网卡是外置USB接口的,能识别无网络,拔下装到其他机子上,装驱动后,依然能识别无法找到网络,请高手指教,此网卡如何修

网友:
楼主,你自己是做维修的吗?那个没修的意义,买一个才多少钱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需要研究吗,直接不行重新买一个 也才20块钱左右·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