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 220s 的电源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2-07):
今天修到一台vostro 220s DELL的品牌机,,,通电触发开关,,风扇一转一停,,循环,,先用替换法,换上航嘉的电源上去,触发,点亮,正常,,然后拆下电源,测试,5VSB PSON 都是5V ,短接绿线,,各路电压都正常,,5V 3.3V 12V -12V PWROK 也是5V正常,,然后随便拿了一块主板,测试,,居然是能点亮的。我晕死,,然后把DELL电源在插到他的DELL主机里面,故障一样,,,风扇转了就停,又转又停,,换上一个电源上去,DELL主机,又正常点亮,。。我这就搞不懂了,查出是电源坏,但是为什么我拿其它的主板能点亮,就是点不亮DELL的主板,,,

网友:
估计是带载能力低引起的。重点检查各个滤波电容性能先。

网友:
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是电源兼容性不好。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  电源是好的 在原机上开不了机  接在其他机子上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居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高手,你说是兼容性不好,但是这个电源一直就是在这台DELL电脑上用了两年了啊,如果是兼容性的问题,一开始就会用不了,但是这个电源在DELL主机里面呆了两年了,现在才出现兼容性问题,真搞不懂,难道电源想和主板离婚?

网友:
我现在都不知道换不换电源,如果换个DELL的电源,买回来还是老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点评):
换个能用的就行了 我这个电源也是在很多机子上都试过没问题 在原机上不能用 也没查出什么问题 各组电压输出都试正常的。

网友B:
估计是有的电容变值,引起PG同步不正常而出现问题,这种故障以前在比较久的帖子上见过,要花时间仔细检查才能发现故障点

网友(点评):
我修过 PG不正常是可以开机的 只是点不亮机子。

网友:
可以试着把待机部分的电容换一下看看

网友C:
电源里面的电容肯定出现了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里面的电容肯定出现了问题,慢慢查吧!

我也同意10楼的观点,但我的观点跟10楼天高云飞稍有一点区别,就是我不能确定百分之百是是电容的问题。但根据这种现象,是带负载的问题或PG的问题,大多是电容的问题。用电源带主机箱的负载和带主板的负载,负载大小是有区别的。我想主机箱的负载应该有什么光驱、硬盘、显卡、CPU,机箱风扇等等 。如果用一块主板上电源触发,光一块主板的负载比主机箱的负载小得多。因为叙述说,替换下来的电源,随便拿一块主板测试,居然是能点亮,并没有说这块主板上了那些配置。“点亮”二字,我听有些说,主板能触发通电,也称为“点亮”,那么显示器能点亮,有些人也称为“点亮”。我都有一点模糊“点亮”二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同意10楼的观点,但我的观点跟10楼天高云飞稍有一点区别,就是我不能确定百分之百是是电容的问题。但 ...

我把DELL主机里面的光驱,硬盘,风扇,这些负载都拔掉,还是点不亮,就留下CPU,主板,显卡,内存 ............我随便拿 了一块主板,,用DELL原机电源,也加了一块独立显卡,一点就亮,,,我先说下,我说的点亮,是显示器能正常显示主板的硬件参数,称之为点亮,不是那种触发能上电,,,哪种点亮,一般现在维修的童鞋们说的点亮,都是显示器能够正常显示硬件参数 才说是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有的电容变值,引起PG同步不正常而出现问题,这种故障以前在比较久的帖子上见过,要花时间仔细检查才 ...

那张哥说的就是无PG,这样的话,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也会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DELL主机里面的光驱,硬盘,风扇,这些负载都拔掉,还是点不亮,就留下CPU,主板,显卡,内存 ...... ...

朋友您好!
   按照你这么说,确实有点神奇!本来维修电子产品,从维修的角度来说,确实有很多不可思意的事,也非常想不通,但是经过你的实验有是事实,就像你说的非常奇怪!建议看看辅助电源5VSB带负载能力怎么样?
    从我这个看看辅助电源5VSB带负载能力怎么样?好像也没有什么道理。供参考。望你能解决这奇怪的问题,供大家分享。

网友:
我觉得,除以上原因外,此电源已经变得不稳定,估计电压输出纹波变得比较大。
通常INTEL CPU的主板对电源质量要求高,AMD CPU的主板对电源纹波要求低,但耗电大。
总之,它们的主板对电源有不一样要求。实际上我也做过简单测试,主板和电源间也有门当户对(当然还有功率大小选择问题),这样就能说明问题。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你说是兼容性不好,但是这个电源一直就是在这台DELL电脑上用了两年了啊,如果是兼容性的问题,一开 ...

我就是DELL售后 你说得这个情况经常遇到 PG信号不同步就会这样

网友:
原因有二,一是PG延时不够,查电容;二是+12V整流管性能变劣,换整流管试试。DELL的主板只见过工控机的一个,相比其他主板,板上的电容一个都不少,PCI插槽附近更是每条3、4个电容,在带来稳定性的同时,在开机瞬间,由于要给电容充电,电流很大,对整流管产生很大冲击,由于整流管性能变劣,压降也变大了,使+12V输出电压不达标,造成不能开机。。。。我这么解释,众位认为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