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复位 不跑码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2-12-07):
(无正文)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先看有没有断线的,再压桥,刷BIOS,干IO,换人,换板。

网友:
肯定是CPU到BIOS这一线路除了问题,按照上楼的先压桥 拖IO 再换IO  之后刷BIOS或换BIOS

网友:
压CPU-北桥-南桥-拖IO-换IO-刷BIOS-换BIOS   其实BIOS的条件也是要查的。

网友:
这个也太笼统了!

网友:
3L已经把答案给你说了

网友:
都是人才。。。

网友:
都检查过  就差换IO啦。。。

网友:
先测工作条件。这情况有些难搞

网友:
是啊!有复位不跑码的最难搞了,我现在也很怕这种故障的板子,没有什么头绪不知道怎么修,期待高手详细解答!

网友:
说个不好听的 你求个啥 求啊   没法说 主板型号  电压  是否正常  测量时钟 BIOS波形是否正常 说下啊 那地方 啊 你一个不跑碼求思路 具体点 有很多人会给你指教的

网友:
给你个思路 刷BIOS 不行了 焊 北桥 再不中了 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