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 上网本 开机 刚看到LOGO 掉电 ,用外接电源电流0.02到0.2跳变

楼主(2012-12-07):
ACER ZG5 上网本 开机 刚看到LOGO 掉电 ,用外接电源电流0.02到0.2跳变,机器内有响声,类似某组电压有短路。故障现象比较难出现,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正常工作。
有时候可以正常工作,工作正常的时候无任何问题。因为插上外接电源还未开机就电压跳变,本人觉得是3V 5V工作异常,造成保护性动作,BIOS应该没有问题吧?希望各位师傅给点意见

网友:
后面电容漏电阿,你所谓的响声估计是电感上的

网友A:
用示波器打打各路电压,看看有无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打打各路电压,看看有无杂波

故障难出现,有次出问题了,我正翻过板来测,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