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5S 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2-12-07):
4号早上客户送来一台HP 4415S,AMD 芯片组。说是能上电,不开机。
取下电池,0.01A
按开机键,0.01A-0.47A-0.86A不动了。0.86ACPU供电都出来了,按不跑吗的修。
拆机,去掉小电池,触发0.01-0.47-0.86-1.1-1.56-1.87正常了啊 。量了下各处供电。
CPU1.2V, 内存1.9V,桥1.05V,1.5V,1.1V都正常。
先不忙着装回去,多试几次。
这次不行了。又到了0.86A不动了。
量了各处电压CPU供电只有1.01V这个明显就不正常了。
换电容
再试还是不行。
怎么办,我有示波器
本机的CPU供电采用MAX17009G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各相供电的场管G极波形,板子背面的那一项波形明显的异常,OK!
换掉这个MAX17009G。
今天早上芯片到了,换上OK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牛,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CPU供电1.多V是不正常么?

网友:
4415S的机器倒是少见啊

网友:
迅维的学员就是厉害,像这种不稳定的我只能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