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 玩游戏、听歌无声音,电话外放声音正常处理方法。

楼主(2012-12-07):
故障现象:1、玩游戏、听歌无声音,按音量键无法调节(偶尔正常)。但是电话外放,设置里面铃声,声音都正常
                 2、关机变重启。
                 3、电量消耗不正常。

解决办法:换尾插,终于解决这让人蛋疼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2-8 14:53):
估计是尾板长期使用没有装挡片从而 接口进水(汗水),灰尘,引起漏电

网友:
为什么呢?有短路?

网友:
对啊!  为什么那! LZ

网友:
用超雪刷一下。下载现在的固件重刷。

网友:
楼主也不说个所以然啊

网友A:
刷机 还原试了很多次无法解决,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把系统刷到最新的版本也是不能解决问题,害的现在不能越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机 还原试了很多次无法解决,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把系统刷到最新的版本也是不能解决问题,害的现在不能越 ...

刷回去撒,可以的,我有个有锁版的,刷5.1.1的时候,把基带一起搞上去了。最后,去远景论坛,降成了4.3的,基带也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回去撒,可以的,我有个有锁版的,刷5.1.1的时候,把基带一起搞上去了。最后,去远景论坛,降成了4.3的 ...

现在是苹果验证服务器关闭了,没有办法还原到5.1.1如果你现在能降级,那你都可以出名了。

网友(2014-07-22):
!  为什么那! LZ

网友:
这种问题 确实是尾差的问题 一般是尾差进水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