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6

楼主(2012-12-07):
同行送来一台三星R466,上电0.46A不动了。拿万用表量各处电压,很快查到CPU供电没有。
断电,取下CPU打值,400多,正常啊。
示波器,测量 上下管G极,没有波形。
上基地网,查图纸,没查到。
找供电芯片脚位图ISL*****(具体的忘掉了),EN信号3.3V,出来了,正常,3V供电,正常,5V场管驱动,5.103正常。
一切正常,怎么办,二选一
①供电芯片坏
②查FB
熊师傅看我查了半天资料,跟我说,这个一般都是超级电容不良了,换个试试。
这个还真没换过,让师傅换个,我旁观就行。
超级电容风枪吹下,用万用表确定正负极,补上5个拆机330钽电容 。
上电0.8-0.9-1.0*不用看了,好了。
果然,师傅出马一个顶俩。

网友:
只要NEC大电容都是换了在说

网友:
NEC电容比较好懂些,就不要说超级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