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JI维修之人为故障

楼主(2012-12-07):
   一个同行客户,他是卖电脑的,他接到的本本都拿来我们这里维修,这次来他说是他自己的机器,要的急,叫我们马上给他修。机器的故障是时不时的能加电,看到这个机器大家都清楚,现在的华硕十有八九都是开关的问题,开关里面有氧化,时不时的能接触。
想着是同行自己的机器,在这里等着修,当时我手里又有机器在修,就喊同事拆开看看,拆开后他说是开关的问题,结果他去量待机芯片RT8206A的电压,之后厄运就来了,在用表量的时候,手斗了一下,打了一下小火,再次测待机电压都没有了,一测量,RT8206A的第7+5VAO短路   如图
之后他把+5VAO电路上的原件都拆了,还是短路,他没思路了,然后把板丢给我。
既然他都拆了这个电路的原件了,我二话不说直接拆了RT8206A后测之,对地阻值正常,然后把他拆了的电子原件补上,换了一个RT8206B的芯片,换好后+5VAO对地阻值正常,测到U81025+3VAO的时候,万用表的蜂鸣声狂叫,
听到这个声音真的是心都凉了,说实话,真的是听在耳里,痛在心里,靠!EC挂了,有点不相信眼前的实事,还是用点击发试试,电流表电压调到2V,限流2A,探针触到U8102的第5脚,电流一下上到2A,直接用手摸EC,一摸,条件反射,马上离开,大家懂的,靠,真的是EC挂了。马上把EC拆了,再次测量U81025脚的对地阻值正常。接下来通电,RT8206B的第7脚已经有5.1V的电压了,再测U8102的第5脚电压为2V,看来这个88102也坏了,料板上翻找不到这个芯片的型号,可能大家会说,找个华硕的板,把这个5V3V电路的5脚芯片直接换上去就是,不行的,那些芯片的第45脚和这个芯片的第45脚是相反的,这个时候维修进入困境。之后,淡定的抽了根烟,不就是EC要得到一个3.3V嘛,可以改线路噻,于是就开始动工,直接在RT8206B的单元3.3V的电容上拉线过去。但是还有个问题,这个单元3.3V是要EC得到供电后,32.768晶振起振后与bios交换了数据EC才会发出VSUS_ON, 经过J8111成为VSUS_ON_PWRVSUS_ON_PWR再经过电阻R8117得到ENBL,最终来开启RT8206B来产生3V 5V单元电压的控制信号就是这个ENBL
知道了时序就好办,直接把ENBLEC的线路断开,说白了就是直接拆了R8117,然后就把D81031脚和U81021脚用线连起来,用这个5V来充当ENBL,通电测量,3V 5V电压正常产生。剩下的问题就要换EC了,这个ECIT8500E的,然后就给同行说这个芯片没得,要订货,订货要明天才到,说修好了给他多试试机器,他同意了。
  第二天下午,芯片到了,换上后,再次测了一下阻值,正常,通电,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按开关没得反应,又失望了,伤不起啊,心想怕是开关坏了,然后用镊子短接一下开关,指示灯亮起,电流上到0.8A,这个机器是AMD芯片组的,相对于inter的来说是要高点,然后把CPU,内存,散热片上好,接屏,开机,久违的ASUS出来了,随后把开关换了装机,测试了一天一切正常。
   维修总结:这个机器一开始就是开关的问题,结果由于认为故障弄坏了这么多电子原件,还飞线,改电路,看似复杂,其实只要我们掌握了机器的上电时序,对大家来说都是很简单的。由此看来,这个上电时序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都要掌握。还有就是在测量电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现在的芯片脚与脚的间距都很小,一不小心就会造成短路,把故障扩大。还有就是这个8500E8512E8502E都可以代换的,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好了,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再让大家帮个忙,兄弟的下载分只有10多分了,写这个帖子用了将近2个小时,没得功劳也有苦劳,是吧。给兄弟加点分,加多了不嫌多,加少了不嫌少,拜托大家了。最好祝大家学有所成,生意兴隆,把过年钱找起来。

网友:
楼主好样的。。。写的很好 。。。。可惜不了分呀

网友A:
   呵呵  一不小心 出现这么多叉子  我自己有时候有事  合计电源拔掉了呢  上去一烙铁  完活  我这个恨啊   所以维修分一点心都不行

网友B:
向你学习,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思路明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一不小心 出现这么多叉子  我自己有时候有事  合计电源拔掉了呢  上去一烙铁  完活  我这个恨啊   ...

所以在动烙铁的时候一定要先断电啊,否则后果是很严重的,在头修晕的时候,我也犯过这种低级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你学习,传说中的高手!

什么高手哦,别那样说,我承受不了哈

网友: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网友C:
我有点不解,+3VAO是给EC供电用的, 你直接把EC送出VSUS—ON这步去掉了,用+5VAO去开启3.5V待机电压,那EC的供电怎么办?难道是从3.3V待机电压拉过去?你这就颠倒时序了。我有个办法可能比较不好操作,那就是把U810去掉,用电阻分压方式把5V分成3.3左右, 这个电阻分压大家都知道怎么算的, 这样分压的3.3V再送到EC去,按照时序EC就出VSUS—ON来开启3.5V待机。    反正楼主你机器都正常了,我这话就当参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不解,+3VAO是给EC供电用的, 你直接把EC送出VSUS—ON这步去掉了,用+5VAO去开启3.5V待机电压,那EC的 ...

这个时序是颠倒了,但是不会影响机器的使用。至于你说的这种分压的方式,我觉得不好,分压只能用在信号上,还有就是用分压方式,根据欧姆定律,如果电流发生了变化,分出来的电压是肯定会发生变化的。其实可以用台机上的1117来实现的,但是我没有用,觉得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时序是颠倒了,但是不会影响机器的使用。至于你说的这种分压的方式,我觉得不好,分压只能用在信号上 ...

哦。像你学习了下,  那你的EC供电是从待机3.3V拉过来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像你学习了下,  那你的EC供电是从待机3.3V拉过来的吧

是的,文中也说了的噻。觉得可以麻烦你给点鼓励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文中也说了的噻。觉得可以麻烦你给点鼓励吧,谢谢

还不知道怎么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像你学习了下,  那你的EC供电是从待机3.3V拉过来的吧

应该是这样的,楼主不是写着时序被颠倒了下了嘛。通过直接给个开启信号出来3V后再提供给EC

网友:
很好的一个例子,告诫我们以后维修的时候要细心!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啊

网友:
看来要多修,多记,这样才不用拿到一块板再去查时序啊。

网友:
asus的板子有图有点位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