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和Win7双系统安装须注意几项

楼主(2012-12-07):
XP和Win7双系统安装须注意几项
发布时间:2012-12-01 11:08     点击:142    关注官方微博: 安装前说明:

  1、先装XP,再装Windows 7,最好不要反过来,不然XP不会把Windows 7的启动管理器给覆盖掉,会麻烦些。总之遵循“旧版本到新版本”安装原则。

  2、如果分区不够大,请用以下软件调整,但要慎重,详见:硬盘分区管理工具Norton PartitionMagic(PQ8.0) V8.05 Build 1371 简装汉化版 下载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pro with sp3 VOL微软原版(简体中文)+正版密钥

  Windows 7简体中文旗舰版(MSDN原版)

  XP下硬盘安装Windows 7的详细说明:

  1、XP装在C盘,Windows 7装在非C盘,例:E盘,该盘必须是NTFS格式的空白磁盘(如果某些数据没有彻底清除,装前请先快速格式化一次,以免安装过程出错),大小16G以上,建议20G。

  2、把下载好的镜像放在非Windows 7安装盘,直接用WinRAR解压,得到一个文件夹,双击运行里面的setup,点"下一步",接着按提示做就行了,安装过程会重起几次,整个安装过程 20分钟左右,不同配置安装时间会有差别。(特别提醒: 安装过程切不要选升级,“要选自定义”,然后选择你事先准备好安装Windows 7的那个磁盘,例:E盘。另外激活码先不填,直接点"下一步",安装完成后再用"激活工具"激活即可。)

  3、安装完成后,重启你会看到两个选择菜单,第一个是“早期版本的Windows”即Windows XP;第二个是“Windows 7”,且开机默认进系统的是Windows 7,等待时间为30秒。至此,一个完美的双系统就这样产生了。

  光盘安装Windows 7简要说明:(C盘已装XP情况下)

  1、下载后先验证映像文件效验值,确认是微软原版系统后,再刻盘。

  2、安装前先进BIOS,设置“光驱为第一启动项”,按F10保存重起。

  3、刚重起时放入系统光盘,读取成功后,屏幕上显示“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 or DVD”此时快速按下“Enter键”,复制成功后自动进入安装界面,请选择“自定义安装”,再选择“你事先准备好安装Windows 7的那个磁盘(最好事先快速格式化过,无数据盘)”,例:E盘,然后点“下一步”......安装过程自动化,大概20多分钟后安装完毕,再进行简单的设置包括激活系统。

  4、重启电脑改回“硬盘为第一启动项”。

  ——友情提醒:如果进Windows 7系统后,磁盘位置和盘符数字(如C、D、E盘)会发生变化,Windows 7所在磁盘(例:装在E盘)位置变到C盘,装在C盘的XP系统会显示在D盘,大家不必担心,这是正常现象,原因是这个时候Windows 7为主系统,当你切换到XP系统时又正常了,Windows 7会储在你装的盘例E盘,请放心.

  注解:

  A、如果要更换重装Windows 7,请先卸载旧版本: XP系统下右键Windows 7所在磁盘“快速格式化/NTFS格式”即可,然后再按上面步骤安装。如果要彻底卸载Windows 7,快速格式化后,还需要去掉开机启动项Windows 7,那就需要借助"辅助软件VistaBootPRO"了。

  B、修改启动顺序、启动等待时间问题:先装XP后装Windows 7的朋友,系统启动管理器自动创建了,里面有两个系统选项。开机默认进系统的是Windows 7,等待时间为30秒,如果想选择XP系统,等待时间内按向下键切换为XP,再回车键Enter即可。但是有些网友喜欢XP为默认系统,这个时候就需要手动修改或用辅助软件VistaBootPRO修改。

  手动修改方法:Windows 7系统下,在“计算机”右键“属性”,点“高级系统设置”,再点“启动和故障恢复”下面的“设置”,找到“默认操作系统”点向下键,选“Earlier Version of Windows”,再在“显示操作系统列表的时间”后面改成你想要的时间,例:5秒,最后点确定,重起电脑即可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 电脑店行业门户独家文章,欢迎大家转载 ★★★

月饼 -30 非原创!

网友:
你没看见文章最下面的吗?

★★★ 电脑店行业门户独家文章,欢迎大家转载 ★★★

网友(点评):
那你也先看看这个版块的名字叫“原创维修经验发布区”!

网友:
谢啦!!!暂时没有装双系统的打算!

网友(2013-07-15):
最近好像有不少人喜欢双系统

网友:
软件修改毫无技术含量

网友:
谢啦!!我经常装linux和windows或mac和windows

网友:
装双系统好,这个不行了,用另一个。

网友:
很好,学习了,调整硬盘分区,国货也不错用硬盘精灵吧

网友(2013-09-10):
很不错的。。。谢谢资源共享

网友:
装过,差不多

网友:
最好搞个固态装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