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bh液晶怪病

楼主(2012-12-07):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的液晶,不能开机。拆开一看,鼓了几个电容。换好了就可以开机显示了。就没有试机了。
第二天就打电话来又不开机了。拆开机子来看就量下5v的只有2.6V了,14V的正常。就把431换了,光耦换了,又可以开机了。过了几个小时又开不了机了。5V低下来了又。这是什么原因啊啊???

网友:
芯片边上一个小电容,换个50V 47uf的应该能搞定。我之前碰到好几台这样的机器了,都是这样解决的。希望楼主尝试尝试。、

网友:
哪个芯片啊
。具体点啊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估计是变压器旁的那个50v 22uf的小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