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ON 点 电压低

楼主(2012-12-07):
宏基1916W   电源板直接就没法修了  烧焦了  然后更换上一个通用电源高压板  现在就是驱动板上没有直接标有ON 是EVA   在这点上 不与更换上的电源板连接的时候此处电压时3.3V   连接之后 是2V点    此时指示灯是正常的  灯管是不工作的(高压没有得到开机信号)。     现在就不知道怎么整了
在EVA跑线  紧连着的电容 去掉了 7KWYJ 管子  103贴片  都更换了 没有弄好[

网友:
试试控制灯管的两条线接到一起

网友:
,接错了吧,你试一试把驱动板上的3.3用镊子短接到你说的2V那个点上 看灯管亮不亮,如果要亮,方法很多了最简单是 把屏供电接过去,。。。

网友A:
有些高压芯片是低压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高压芯片是低压开启

谢谢  就是这个原因  在驱动板上找了一个相反的电压 就接上了  ok了  可是发现屏挂了  郁闷  研究了一天  最后也没捞着钱  哎

网友:
现在反相的高压条好少额!我就遇过一个

网友:
开关控制跟亮度控制接起来试试,不然分开两个都接上,实在不行把控制接到开关绿指示灯上面或者屏供电上面,信号可能不同步,开机闪几下  试试吧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一下高压板是否有短路,没得短路的话就在屏供电上飞线作为开启高压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