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9800gt-1024gd3 宽屏版 RT9259A代替APW7068点不亮

楼主(2012-12-07):
显卡RT9259A代替APW7068点不亮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哪就找9259A

网友:
代换后要改一个电阻位置。

网友:
G9800G显卡,APW7068有通病?我修几块了,还两块没有芯片,用RT9259A替换点不亮?改电阻指教一下,图片箭头符号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鬼卡我到是修过一批 通病 不亮都不是 啥的控制IC坏,,也不是那种运气法,换个IC就OK 你换一百个可能 还是一样的结果,你改电路也是一样的结查,你都不能知道 这个IC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还不简单吗

网友:
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查一下

网友:
7068不行就去找9259A阿。这不简单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