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009F电源板烧12V整流二极管

楼主(2012-12-07):
机型:HP 2009F
电源板型号:ILPI-135 REV:A
故障现象: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1、拆机测了哈,发现5V只有3.3V左右跳变,12V无。测变压器输出整流二极管击穿,心想更换个就好,在料板上找个换上,通电测试有18V了,5V也恢复正常,点屏可以正常使用;
2、装机测试了会儿(1小时左右)又不行了,认为是代换的二极管参数不对,换了个20V 6A的二极管上去,用了一中午还是出问题了。不晓得咋整。
麻烦大家给点建议,最好是修过类似故障的。谢谢。

网友:
有待研究,等待学习

网友:
是电压不稳吧!

网友:
求大神解释!

网友:
换个参数稍微大点的不行啊

网友:
12V后级到高压部分这边有问题,我索性把高压线圈、驱动芯片这些都取了,然后接了根通用高压条。就OK了。至于到底是那个东西又问题,没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