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4S裸板开机点

楼主(2012-12-07):
IPHONE 4S裸板开机点

网友:
不上设备能裸板开机吗???

网友:
???其他的照片恶了,裸机开机不怕烧机器??

网友:
只要有CPU 字库 电源芯片内存,基本可以开机了

网友:
用稳压电源怎么调电流,我只知道电压调到5V,但是一插上就是大电流(短路),用电池正常,该怎么办

网友(2014-04-16):
谢谢 留着备用 以后修4S的时候派上用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