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三合一.一体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2-12-07):
今日无心情.作天我接了一个液晶显视器不通电拆开一看保险烤了.开关管坏了.IC.启动电阻.I2V二极管都坏了.只有整流沒有坏.于是拆下保险装上灯包把每个坏的一.一换上.园本开关管型号K2645.我代换了K2141.IC爆了看不青型号.看到尾数350L于是代换SC6841SL.12V二极管园本SRFIO一IO.代换B20100.于是通电大电容有330V.开关管D脚330V.C无输出.IC3脚有29V.7脚26V.光耦无电.请大哥进来看看帮帮手.

网友:
是不是你代换的元件和以前元件的型号不一样啊

网友:
我上网查过可以代换

网友:
代换要勇气哈哈  小心点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没换好吧    外围电路也要改哦    你那显示器估计老的不行了吧  实在不行了就换显示器么

网友:
电源不通沒理由换屏.最多换板.你是这样帮人修屏的吗

网友:
哎直接换块电源板嘛

网友:
换通用板和换电原我都可以换.但我想学多点知识一后对自己有用.谢谢关心和共同进步

网友:
  查一查外围电路跟sg6841一样吗   可能芯片换的不对

网友:
同意,你看看电源IC可以代换,那代换需不需要改电路。最好还是找原型号代换

网友:
管理IC不能随便代换,最好搜一下机子的型号和电路图等
另外,限流电阻应该也坏了吧,阻值变大了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改个,蛮便宜的!

网友:
要搞清楚你换的IC和周围电路是否吻合

网友:
好多谢各位.我几天沒吋间回复你们.屏以用通用板代换合了客户

网友:
首先看机器的出厂厂商,再看板子版号,以此判断用的电源IC的型号,估计是你换的型号不对,一般炸机的机器比较好修,开关管和IC附件的小电阻看下

网友:
你在网上查了可以代换那你就应该知道是什么芯片啊,把名字说出来我帮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