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T-C51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2-12-07):
V星P43T-C51黑板,MS-7519 VER4.0 ,板边断线补上了,自动上电,查到是IO坏更换后不再自动上电了,触发不跑码,有复位,查图纸cpu复位的经电阻R111过来,一端1.2一端0.9,换了几个贴片上去也一样,后来干脆连起来了,时钟,PCI,IDE复位正常,CPU复位也有了但是不跑码,刷过几个BIOS了,点复位开关针检测卡复位灯没反应,反而掉电了,但是又自动上电,一点复位开关就这样,求解,谢谢

CPU PG,CLK都有 PLTRST也出来了,上假负载打值没发现南北桥有异常

网友:
CPU PG CLK有吗 PCI复位正常并不说明什么  总线 、、、、

网友:
你用什么CPU试的呀。不要告诉我是CD331哦。

网友:
CPU座呢压来试过没

网友A:
浪子,,,,
CPURST#是个低---高的跳变信号。有延时的。
你直连。服了。。。

网友B:
哈哈,不能直连呢,换上,上个E字头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子,,,,
CPURST#是个低---高的跳变信号。有延时的。
你直连。服了。。。

谢谢饼哥指点。请问复位针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能直连呢,换上,上个E字头的U

E430 E1400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子,,,,
CPURST#是个低---高的跳变信号。有延时的。
你直连。服了。。。

反正只要有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C:
压CPU座 压北桥和南桥  IO你已经换了应该不关它了   最后换BIOS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  下面就是自检了   那就跟BIOS上的线路有关了    CPU发出寻址指令给北桥-南桥 南桥连接PCI总线 和IO再到bios  CS#   之后OE#允许数据信号输出给CPU  之后就开始跑马了   BIOS一步步的检测  发现有严重问题的就让它停止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浪子,,,,
CPURST#是个低---高的跳变信号。有延时的。
你直连。服了。。。

如果不装贴片电阻的话就没有延时信号了吗?延时就是电阻阻挡的一个时间吗     没有延时信号 就不会产生一个低的电平了吗?

网友:
不是有差不多的实例吗,,CPU坐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装贴片电阻的话就没有延时信号了吗?延时就是电阻阻挡的一个时间吗     没有延时信号 就不会产生一 ...

虽然我搞不太懂这个复位延时的原理,但我想月饼老师这样讲肯定是由道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  下面就是自检了   那就跟BIOS上的线路有关了    CPU发出寻址指令给北桥-南桥 南桥连 ...

谢谢,压桥压座这些肯定做了的,BIOS我检测了,123脚和供电都有3.3V,5,6脚为0V,查了是从南桥那出来的,经过小电阻,电阻两端都没电压,不是很懂这两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CPU座 压北桥和南桥  IO你已经换了应该不关它了   最后换BIOS

还有点复位开关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没反应· 点着就掉电了

网友:
今天也修到了一块七彩虹的板子CPU复位电压偏低,只有0.24V,其他的复位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没有头绪,现在看到复位问题就头大。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要做桥了

网友:
我晕 你敢直接连 那不烧CPU才怪  掉电 你看电压 一边掉电 都是电压不稳才掉电的  或许北桥脱焊

网友:
其实这个板子 让你修的 真的报复了 别恨我   自动加电 换IO 好了 那证明IO本身有问题  一个板子 集中问题在三个以上的很少  多的就是你修出来的 不好判断了实话实说

网友:
谢谢。我就补线,换IO。然后饼哥说不能直连CPU复位,我就换回原来的电阻了,别的都没动。板子原先是砸坏送来的,已经有点弯曲变形了

网友:
一个主板有那么多故障,?晕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压桥压座这些肯定做了的,BIOS我检测了,123脚和供电都有3.3V,5,6脚为0V,查了是从南桥那出来的, ...

CS#脚是低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S#脚是低电平吗?

如果不是   从北桥开始查   到南桥     打PCI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空焊活着损坏。

网友:
如果这些都正常刷BIOS   换BIOS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了重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CS#脚是低电平吗?

不是,3.3V,谢谢

网友E:
PCI复位有了。没有CPU复位的话重点查北桥的PLTRST  CLK 基准电压。 CPURST是不能直接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S#脚是低电平吗?

你能确定北桥和南桥都正常吗?能确定的话换BIOS吧!

网友:
你那个BIOS。8脚供电,2脚复位,6脚时钟1.6v片选1脚2 5脚时钟

网友:
5 6脚没电压信号,估计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I复位有了。没有CPU复位的话重点查北桥的PLTRST  CLK 基准电压。 CPURST是不能直接连的,

这些都有了

网友(2017-04-02):
这种问题肯定是CPU座到北桥间有断线或者 CPU座(北桥)有一个或两个点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