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行幅矫正中的的tip122可以用c4242代换吗?

楼主(2012-12-07):
显示器行幅矫正中的的tip122可以用c4242代换吗?

网友:
TIP122参数:N-DARL    100V    5A     65W
可以代换的管子有:TIP102、TIP32、TIP42、TIP142、     MJ3001、4035、11016等

网友A:
122是达林顿管,4242是普通三极管,功率大并不等于代换合适。
主要是放大倍数不同,会造成EW失真。
 这些常识性问题,应该先百度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2是达林顿管,4242是普通三极管,功率大并不等于代换合适。
主要是放大倍数不同,会造成EW失真。
 这些 ...

200%的感谢,学习啦!!!!!!

网友B:
还有修CRT纯平的,太旧了吧,看前面的字母都带不了,一个T 一个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修CRT纯平的,太旧了吧,看前面的字母都带不了,一个T 一个C

单位机房的,新设备领导不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