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球的另类妙用,新手适用!(想法来自一次QFN焊接的烦恼)

楼主(2012-12-07):
入行以来,焊QFN封装的芯片不是很多,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的时候,顺利的时候感觉焊接QFN封装的没什么,风枪吹吹,等锡融化以后,用镊子轻轻一夹,OK,下来了,安装的时候也是一样,涂点焊油,吹吹,OK,又安上了,哈。

那么我想有很多人都会遇到不顺的时候,芯片拿下来之后,有时候焊盘不平整,用烙铁整理整理,问题就来了,中间的锡多了芯片四周安不上,四周的锡少了,引脚又接触不好了,施展的空间如果比较大,还有办法,仔细,耐心的一遍又一遍去焊,但如果正巧赶上施展的空间非常小,四周都是元件,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吧!尤其是有些引脚已经焊上了,只有几个,或者一两个引脚没焊上,你是把芯片再拿下来呢,还是继续补焊呢,有时候那空间根本施展不开烙铁头,那时候真想,有个微型的烙铁就好了,愁死了。有一次焊一个16脚的显卡管理芯片,我焊啊焊啊,芯片拿下来,托焊盘,再安,再托,正赶上那个芯片还有点不爱沾锡,焊了好久,一头汗啊,再焊一会PCB板就要掉点了,那样就更惨了。怎么办!我怎么办!拍着脑袋我想啊,有没有其他办法了,不知哪来的灵感。灵光一闪,计上心来,哈,何不弄两个锡球试试呢,这一试不要紧,一个字,真XXX爽啊,锡球放上,吹一会,温度上来直接就沾上了,哈哈,三个引脚一会工夫,全部搞定,在此声明,引脚焊上后,“我很幸福”,呵呵,机器上电,LOGO再现,OK了!

我们可以根据引脚的大小选择不同规格的锡球,前两天又试了试补焊一些有容易焊接的焊点,效果非常理想,大家可以自己进一步完善这个方法。此方法我想这个行业中的很多朋友肯定用过,只不过我在论坛里没有找到有关这方面的帖子,特此发帖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大家一同探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也请管理删帖,“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反正我是信了”。

我有迅维学到了很多维修方法,就像管理和月饼老师们说的,迅维网几乎就是目前维修行业的一个公益网站,通过网站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关于维修方面的种种知识,非常感谢维修行业能有这样一个好网站。好方法不敢独想,特此分享出来给新手和对焊接QNF封装的芯片有困难的朋友。希望大家和我一样,从一个一点不懂芯片知识的外行,逐渐成长为行内的一员!

补充:我试过用0.76的补一些引脚,焊点超漂亮,像波峰焊出来的,呵呵,我想有很多人手里还有0.76的大锡球吧,我的一直在那放着呢,刚开店的时候不知道用多大的,每种都买了些回来,结果这大的就放那了,这样可以派上点用场了。

再补充:发帖前一直搞不清这种封装是QNF还是QFN,刚才查了一下,确认一下,是QFN,QFN(Quad Flat No-lead Package,方形扁平无引脚封装)

网友:
PCB都烤黄了,楼主的焊功还需要提高.这种四脚QFN,刀头一下搞定.

网友A:
按照途中的原件密度,风枪吹之后我都是用刀型烙铁补焊的,在一排引脚上全部加上锡,之后把板子立起来,烙铁把锡融化之后拖开就好了,很完美,比这引脚更多的也一样,不会影响到周边的原件,你这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可行.

网友:
呵呵,有待提高,有待提高,普通焊接还一般般,有点难度的,心里没底。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看懂。你是说的把锡球放在芯片的中间吗?还是怎么的。其他机器的焊盘都还好,华硕的很少呢,补焊都不好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途中的原件密度,风枪吹之后我都是用刀型烙铁补焊的,在一排引脚上全部加上锡,之后把板子立起来,烙铁 ...

有时候空间小,总感觉烙铁太大,呵呵,一不小心,就把旁边的小电容电阻弄下来了,看到的还好,看不到的直接就跟锡渣一起擦掉了。

网友:
方法适合新手来的,一般托一下就基本搞定了!

网友C:
这种芯片我也觉得不好焊,有时要焊好久才焊好,焊久了又担心把芯片吹坏了,不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还是多练练焊接为好

网友:
一直在仿效大师的拖焊法和烙铁在焊盘上上锡后,定位芯片,快速加热引脚焊接的方法。感觉拖焊法掌握好板的倾角锡流的也很干净,就是最后几个引脚连焊得自己用吸锡带分开。而第二种方法基本不会连锡(上锡少),但焊完要仔细检查,容易出现焊接不牢。

网友(点评):
你这说的焊EC吧,还最后两个脚连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看懂。你是说的把锡球放在芯片的中间吗?还是怎么的。其他机器的焊盘都还好,华硕的很少呢, ...

放在要补焊的引脚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芯片我也觉得不好焊,有时要焊好久才焊好,焊久了又担心把芯片吹坏了,不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D:
新芯片肯定要自己上锡的,现在买来的新的,多数都是库存或翻新的,用手术刀刮下,刀头上锡刮平,主板一样处理,风枪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E:
放这个锡球的方法我早就用过了,呵呵,不过楼主分享给大家也不错哈,呵可不过这种芯片我觉得最好焊了,把芯片拆下来了,再拆一个好的芯片,把那个板子上的锡点吹化了,直接放上去,再吹三四秒就好了。也不用加焊,也不用加锡,一次成功啊

网友:
芯片周边都烤糊了呵呵

网友:
这招我也常用

网友:
LZ的方法也不错,补焊很犀利
普通PCB的QFN还是比较好拖的,如果怕连锡就用风枪300度 辅助加热,上焊膏后再刀头拖,照样很漂亮
ASUS那种怪异板子PCB短 要配小号点的刀头  否则根本碰不到引脚

网友:
图片上看到风扇很多灰尘,楼主修好板子应该清理下风扇.

网友:
对于放不进烙铁的地方这个很好用

网友:
成手,一刀搞定不解释,新手吸锡线+锡膏无压力。。。。。。

网友:
学习了,修本不久,有两样东西还是有点怕怕的,一种就短脚的芯片,如果旁边还有小电阻电容就更不好了,还有就是BGA,成功率不是很高

网友F:
新的芯片先给芯片上个锡 就好补焊了  大部分芯片可以用大头一次补焊完成  焊盘短的 芯片引脚接触面少的不大好补焊   像RTL8111E等  用尖头的或许会好点

网友:
刀头脱焊就能焊上。

网友:
楼主好方法,一直都是靠烙铁陪伴左右,以后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的芯片先给芯片上个锡 就好补焊了  大部分芯片可以用大头一次补焊完成  焊盘短的 芯片引脚接触面少的不大 ...

尖头的用过几次,感觉不容易沾锡,也可能是没掌握使用技巧,目前只是在使用刀头,其他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这个锡球的方法我早就用过了,呵呵,不过楼主分享给大家也不错哈,呵可不过这种芯片我觉得最好焊了,把芯 ...

吹化了,你要迅速把芯片放上去,不然又干了,而且你不一定能快速放上去还对得那么准的脚位啊。我也是想渗透了解一下关于这种芯片的焊接

网友:
这招数不错。可以好好熟练一下。实践一下!

网友:
放锡球的方法早已采用过,不过不管怎么做,掌握技巧是再重要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给芯片镀锡,然后风枪吹上去,再拖一下。

网友:
原来不会的时候觉得QFN最难焊,掌握方法后,其实QFN最好焊。 焊盘处理得好的话,其实可以不补焊。 补一下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和美观而已, 如果元件多,刀头进不云, 可以用如种扁嘴的小头伸进去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芯片肯定要自己上锡的,现在买来的新的,多数都是库存或翻新的,用手术刀刮下,刀头上锡刮平,主板一样处理,风 ...

同意!还记得第一次买这种QFN封装的网卡,芯片脚位又多,没上锡,焊了大半天都没焊上去,最后把芯片脚都搞掉了几个!幸好每次订芯片都是订的两个,最后才发现引脚都氧化了,完全不上锡,上了锡之后完美焊上去!

网友:
也可以把锡球沾到烙铁头上焊接小点

网友:
这种的还是比较好焊的吧,如果引脚太小太密了恐怕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改天我也试试、这种方法、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