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RC400 MS-1451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2-12-08):
MSI RC400 MS-1451没有CPU供电。
开机电流0.6几,上不去,拆开量CPU供电没有出来,无奈想量已量供电芯片。却发现有这个东西。

发现跟TOSHIBA的NEC电容很像,就上网找了他的白皮书,2.5V900UF,竟然和NEC电容一样。竟然又是没有CPU供电,心里想了想就把它杀了。换了电容,CPU电压也出来了。接上屏也显示了。虽然TOSHIBA的大家都知道了。这个MSI的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就分享给大家看看。再次谢谢迅维和各位老师。我现在也能独立分析问题和维修了。

浪子: + 1 赞一个!

网友:
这种大电容滤波性能不好,更换OK,感放楼主!

网友:
这种还没有见过呢

网友A:
可能以后又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B:
你们都是换同型号的 ?还是直接上几个贴片电容?

网友:
你是怎么换的?换的一样的呢还是几个钽电容代替的?

网友:
期待是个通病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以后又是一个通病了

我也是这么觉得,NEC是有供电滤波不良,我遇见的是CPU电压都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是换同型号的 ?还是直接上几个贴片电容?

我换上4个贴片电容就OK了。试机几个小时都没事。

网友:
现在也有好多新款机器用大电容,现在的大电容好像我还没修到有坏的,

网友:
一般用四个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换上4个贴片电容就OK了。试机几个小时都没事。

换电容感觉不好摆  摆不下四个  中间两条接触点是地  两边的是供电  这么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感觉不好摆  摆不下四个  中间两条接触点是地  两边的是供电  这么摆呀

四个电容都斜着摆,能摆进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四个电容都斜着摆,能摆进去的。

中间两条是地  两边是供电  我斜着只能放下两个  我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间两条是地  两边是供电  我斜着只能放下两个  我擦

一边能放下两个啊。两边就四个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边能放下两个啊。两边就四个了啊。

你是摆330的吗?

网友:
这个黒乎乎的竟然是电容,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摆330的吗?

对啊,四个都斜着摆就行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啊,四个都斜着摆就行了啊。

懂啦,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啦,谢谢你啦
别客气,大家互相学习,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