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内屏不显示,外接花屏!

楼主(2012-12-07):
    有台华硕F83T来是短路,插电就到5A,修好短路后又不显示,妈的真坑爹啊!内屏不显示,外接花屏,显卡换过显存也重新植株的还是不行,请问这是什么鬼问题哦!求高手的解答!

网友:
现在很多显卡都是从旧板上拆下卖的,所以你换了一个显卡并不能保证你的显卡是好的呀。显卡上分内显和外显两个模块,有可能一个模块坏,也可能两个模块坏。

网友:
看来问题还是显卡 和显存 得一个判断

网友A:
显卡是全新的  不是测试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全新的  不是测试版的

也有可能是显存坏了呀

网友:
楼主还有解决呀  观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