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Gateway Z07进系统掉电解决方法

楼主(2012-12-07):
Gateway Z07进系统装上显卡驱动掉电,不装显卡正常,查这个问题是通病,是由于显卡供电不稳定引起的,电感PL10 NB-CORE  +1.2v 后级电解电容 pc136 引起的,拆下 换台机6.3/1000微法电容  。出现用适配器进系统不掉点,但是装上电池单独开机,还是会掉电,郁闷了!研究了下图纸,估计电容没换对,到废笔记本主板上找了个固态2,5v,390u电容换上,开机用电池,电源多能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估计是台机电容的电压高了,我原来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