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30P换硬盘后装不起系统,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2012-12-07):
机型:HP 2530P
故障:上家装过系统,滚动条过后就一直黑屏死机。
      我拿到手后进安全模式可以正常使用,卸载到显卡驱动后可以进系统,以为是驱动问题,用官网的显卡驱动全部都试过,还是滚动条一过就死机,或者刚进桌面就死机,然后过会儿自动重启。打HP 800电话工程师给我发的驱动一样不能用,用硬装盘安装了系统后手动安装官网驱动,期间有一次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用会儿重启后就又不行了。网上说什么先在IDE模式下装ACHI驱动,然后BIOS改成ACHI模式还是不行。换了WIN7硬装盘还是出错。折腾了一天了,不知道咋弄了。
那位仁兄是HP维修站的工程师麻烦看看,你们应该遇到过。

网友:
必须硬件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是显卡芯片虚焊导致, 好像冬天出现的比较多。  用BGA加焊一下,如果是集显就加焊北桥。  这种问题修好后永不了多久又会出现的 运气好几个月 运气不好还在质保期内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