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2-12-07):
对声卡芯片不太懂,故障为系统里面直接认不到声卡。初步量了下,3.3和5V供电都正常,REF基准正常,RESET#和BCLK都为0V,剩下的不知道该测哪几个条件。声卡型号为ALC268,此芯片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附上图纸,宏基的4920

4920(Tahoe).pdf

网友:
先换一个再说吧。

网友:
clk为0v   查时钟   看看是哪里来的

网友:
时钟应该是3.3V对吧 南桥发出来的呢 我觉着好像不关南桥的事,这机器声卡芯片下边进了一点点水

网友:
对于你们高手来说应该是个简单问题啊 ,高手们人那 打打字吧就

网友A:
时钟是时钟芯片来的 一般为3.3v 你这个的复位也没有。 先把时钟修出来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是时钟芯片来的 一般为3.3v 你这个的复位也没有。 先把时钟修出来再说

复位带#字是低电位有效的吧 也是3.3V么

网友:
建议换个芯片  能正常开机 应该是进水芯片换 拉低RESET#和BCL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带#字是低电位有效的吧 也是3.3V么

这个也不完全这样理解这个#号代表的就是低电位有效的意思。 在有的电路上能这样看待但有些是不能这样理解的

网友:
如果有芯片可以先换一个,节约时间嘛。。。进水机一般断线的多一点。。。跑跑时钟和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