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测量,求指导!

楼主(2012-12-07):
这个三极管是NPN的还是PNP的  1、2、3引脚哪个是基极B ,哪个是发射极E、哪个是集电极C?

把这个PQ17断开电路,用数字万用表蜂鸣档测1、2引脚的正反都显示溢出“1”。红表笔接3,黑表笔接1显示溢出:1,反接显示0.640。红表笔接3,黑表笔接2显示溢出:1,反接也显示溢出1.

哪位大侠可以指导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朋友,这是个场管,N沟道的

网友:
亲 这个是场效应管 2n700  这个管子很常见的

网友A:
三只脚的MOS管,很常见,基础要扎实才能走到更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只脚的MOS管,很常见,基础要扎实才能走到更远!

谢谢 大家 我明白了

网友:
这是N沟道的管子啊

网友: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此管子脚位并不是图纸上那样排列的…………。懂的人都知道。

网友:
学习基础是最重要的

网友B:
呵呵 三极管与场效应管有很大的区别  两者的导通条件不一样的, 三极管只需要0.7或0.3就能完全导通而场效应管需要4.5v才能导通

网友:
如果楼主细心的话就会通过主板上标的数字的奇。偶;来判断是N沟道还是P 沟道。。。。但也不是万能的呀。。。大多数吧。。。

网友:
场效应管用万用表怎么测啊???

网友:
你这个是个N沟道的mos管

网友:
N沟的 一般高电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三极管与场效应管有很大的区别  两者的导通条件不一样的, 三极管只需要0.7或0.3就能完全导通而场效应 ...

场管的P沟道不是低电平道通的吗?三极管的NPN不是要高电平才能道通吗?我也不会分这两个东西啊,能具体点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场管的P沟道不是低电平道通的吗?三极管的NPN不是要高电平才能道通吗?我也不会分这两个东西啊,能具体点 ...

三极管NPN与PNP判断方法:用万用表红表笔接E极黑接C极看是否有500或600欧姆的阻值有的话就是NPN的 反测则是如果有500或600欧姆的阻值就是PNP的  场效应管就是红接S极黑接D极看有没有500或600的阻值有就是NPN的   反过来测有的话就是PN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NPN与PNP判断方法:用万用表红表笔接E极黑接C极看是否有500或600欧姆的阻值有的话就是NPN的 反测则 ...

场管好你是固定脚位,左中右是GDS是吧,但三级管好像没固定脚位的呀,咋会BEC呢?看书上那些图都看得恶心死了还看不懂。。。

网友:
你用表笔(不限红黑)任意三级管的两边的脚看这个叫有没有与其他的脚有阻值。没有的话就是B极 有的话就看上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