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晶振无电压

楼主(2012-12-07):
白色苹果山寨本 13寸屏  故障现象是可以触发 偶尔可以开机 进系统前死机 进CMOS设定只要保存就白屏死机

接稳压电源 待机0.015  触发后电源灯亮 电流不变 14.318晶振两脚无电压 有时有0.2左右 无压差 测量周围电感 电容时电流不定时跳变到0.38 CPU发热   内存插槽下方电感和贴片三极管电压有3.3V时晶振两脚压差正常 1.53  1.40  电流能上升到0.4左右
桥 处理器加焊过   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过 没一点头绪了
IO是wpce775laodg   时钟芯片是RTM875T-606  D425的处理器  NM10的桥

网友:
时钟芯片有没有换过啊?换一个试试。

网友:
你看看时钟芯片的供电和开启信号有没有啊 有的话可以换个时钟试试

网友:
最好是找个图纸。。。。

网友:
放个电看看   南桥加焊没用的,  必要换一个    山寨基本是这两个问题多点

网友:
这个本子桥容易出问题,但关键是换了稳定性怎么样,值不值,不行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