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电源灯亮,电流却没变化,不启动

楼主(2012-12-07):
待机电流0.02a,按下开关,电源指示灯亮起来,可是电流却一动没动,灯亮了两三秒就熄了。

什么情况?

好像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拆机看3v5v出来没有  没有出来按不上电 维修

网友A:
以往的经验是,没有3v5v,电源指示灯是不会亮的,一旦电源指示灯亮,电流必须有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往的经验是,没有3v5v,电源指示灯是不会亮的,一旦电源指示灯亮,电流必须有跳变。

哎  你最好还是看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  你最好还是看看啊。

果然没有3v5v待机电压,

这是为何呢。

网友:
查3V5V呗  查电路把

网友:
赶紧拆机,不拆机你能看的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然没有3v5v待机电压,

那 你看看3v5v是哪个芯片发出来的,  看看芯片的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 你看看3v5v是哪个芯片发出来的,  看看芯片的条件满足没有

谢谢,

开始没有3v5v,找到一个电容短路了,拆了以后有3v5v了,可是待机电流0.17a,

我感到奇怪的是,没有3v5v,怎么开机电源指示能亮,亮了却不触发。

我现在怀疑ec芯片坏了

网友B:
朋友有没有东芝L630 版号为6050A2338401_mb_A02的图纸啊。  有的话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朋友有没有东芝L630 版号为6050A2338401_mb_A02的图纸啊。  有的话给个。

我这个东芝也是一样保护隔离没有过电源指示灯常亮。

网友C:
待机电流0.17肯定有短路了  用手直接摸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东芝也是一样保护隔离没有过电源指示灯常亮。

图纸到还没有,

我这个不是常亮,而是跟正常开机一样,按下开关才亮。不看电流还以为触发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0.17肯定有短路了  用手直接摸就行了

摸不到,这么点电流没有多少热量。

网友:
换EC 修道过CQ40这样的问题

网友:
HP的烂机器有的必须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的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0.17肯定有短路了  用手直接摸就行了

应该就在3 5V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在3 5V旁边

换了ec芯片,3v5v,待机电流在0.03和0.07之间跳,量slp_s3#_3r一高一低的跳,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干南桥吧

网友:
没干南桥,装起来奇妙地好了,

就是开机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不管开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