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主板 开机加点 不复位检测卡上显示一个F

楼主(2012-12-07):
今天客户拿来了块华硕P5GC-MX的主板 通上电源就直接开机 不复位 检测卡上面 显示一个F  测量 开机电压正常 主板CPU 桥供电 正常 测量 时钟波形正常 于是直接 换IO  换过通电 待机亮了 看来自己通电是IO的事情 触动开关 加点 两秒后 检测卡 上面 神奇的显示了 数字  接上屏幕 亮了  经过一个小时的检测 没问题 交个客户收钱

网友A:
秒杀IO啊,厉害,我都要测下南桥的

测南桥哪里啊?

网友:
不错不错,这也太快了,呵呵

网友:
自动开机一般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吧!好像自动上电的板子只要短接开机针几秒钟能正常关机就是正常的,可以不用的理他的。

网友:
只要O参与了触发电路的 , 自动上电肯定有IO的份。  还有不跑码也是, 供电正常后时钟和复位正常后。CPU发出第一个工作指令读取bios这个信号由CPU座子到北桥 再由北桥到南桥 再由南桥到bios。 应为IO跟BIOS在一条总线上 IO坏可以导致把读取BIOS的信号拉低. 所以IO坏会导致不跑码

网友B:
不好意思啊 更正一点 你说的 CPU座 那是 CPU连接 北桥的总线吧  ........  没说过CPU座发送指令的 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IO啊,厉害,我都要测下南桥的

这个问题 先换IO 不中再说南桥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 更正一点 你说的 CPU座 那是 CPU连接 北桥的总线吧  ........  没说过CPU座发送指令的 下次注 ...

呵呵  CPU的指令通过CPU座子出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CPU的指令通过CPU座子出来的呀。

能理解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  CPU的指令通过CPU座子出来的呀。

专业一点 那不是座子 是总线 好不呵呵  开玩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专业一点 那不是座子 是总线 好不呵呵  开玩笑

开玩笑就是好呀。还有分拿。  被作为灌水就悲剧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玩笑就是好呀。还有分拿。  被作为灌水就悲剧了哦

  好的 以后 多多 学习  互相学习 加好友

网友:
太强大了,你怎么知道是IO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