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MP4

楼主(2012-12-07):
之前进过水,后来晒干了,能用了3个月,现在不亮了

网友:
楼主这贴,有懂的人回下我也求解

网友:
确定全部晒干了?主板有没有受到腐蚀?有时候板层中并没干

网友:
这个要看你进的是什么水,如果是纯净水,晒干了一般没事。如果是自来水或者其它水,水里面都有一些杂质,你晒干了只是把水份给蒸发了。那些杂质还在板上面。过一段时间后,温度变化会导致些湿气进去板上。那些杂质又会有水份了。然后就会跟主板上的焊点,或者裸露的线路产生化学反应。氧化或短路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在修手机时,遇到不少。所以我给我的顾客的建议是:一进水最好就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有条件的用超声波洗一下更彻底。要不过一段时间就没得修了。

PS:以上只是个人见解,如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敬请拍砖!

网友(点评):
自来水真有这么可怕吗??长见识了。。。。。。。

网友:
同意四楼的方法,板子进水最好使用超声波清洗一下以绝后患

网友(2014-12-19):
线路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