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AOC显示器 修这么多了 第一次见

楼主(2012-12-07):
今天 修了个AOC19寸显示器  打开后电源板不通电测量220V保险 正常  测220V大电容 没电 郁闷 往后测整流桥 好的 测了很久 没找到坏的 元器件 于是跑线路 跑了 都通这时候 郁闷了 于是发呆 这到底那地方的事情 两三分钟 想到了 我还有一个元器件 没测量呢 想了下不大可能啊  电感 没见 坏的啊 (所以之前没测量) 报着试试的 心里 表针打上去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电感不通了    换了个电感 电压都出来了 装上去屏幕正常了  修几年了 第一次见  修这个电源板 花了我20分钟 本来几分钟搞定的 (现在感觉到人家说的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不出现的事情)

网友A:
哈哈,一切皆有可能,很多简单点的问题很容易被我们自己疏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见解,越简单往往越容易忽视

网友:
这个电感线很粗的 不可能开路 一般都试脚虚焊了。

网友:
呵呵   想不到的总在在意外之中

网友:
这很正常啊,我遇见过的。

网友:
电感坏一般都是根部腐烂导致。

网友:
300V没电,有这么难吗?

几分钟就测出来了。

网友:
是呀 真是意想不到呀

网友:
电感断,只见虚焊

网友B:
这个四脚的电感坏的是千里挑一不足为怪 因为我修这么久 就遇到一个电感开路的

网友:
引脚虚焊遇到过好几例了

网友:
张大大大大版主说得对,这电感几乎不可能开路,虚焊的遇过好几次,还有,那个叫300V大电容,而且修了这么多显示器,这个问题在线测马上就知道了,怎么搞个20分钟?

网友:
好大的电流哦?  能把电感烧坏

网友:
呵呵 现在很多都是铝线做的铜铝容易氧化哦 建议楼主看看是不是 一般氧化后显示开路 从外表也很难看得出来

网友:
唉 仔细看过了 确实是开路了 不是虚焊   我测量 电感 不管是显示器的 还是主板的 都没测量过 就知道这东西不会坏 今天发现了 确实坏了 不胡扯 现在就在我抽屉里呢 开封的朋友不信 打电话13723284002 来看看 真的第一次见

网友:
唉 仔细看过了 确实是开路了 不是虚焊   我测量 电感 不管是显示器的 还是主板的 都没测量过 就知道这东西不会坏 今天发现了 确实坏了 不胡扯 现在就在我抽屉里呢 开封的朋友不信 打电话13723284002 来看看 真的第一次见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798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一切皆有可能,很多简单点的问题很容易被我们自己疏忽了

确实 对于 一个老手 修电感几乎不在考虑之内  终于 见到新手的好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四脚的电感坏的是千里挑一不足为怪 因为我修这么久 就遇到一个电感开路的

同感 至今第一个见到电感坏得

网友:
我也修过电感断线的,好象是雷击后的,反正怎么算都不用这么长时间,接上电,一步步的往回走到头也就5分钟走完大电容到插头的元件

网友:
我也碰过电感断线的,不过,从大电容追回插头,5分钟应可以走清了吧,这边太简单了

网友:
大电容都没电就往前找么

网友:
xu han le ba

网友:
虚汗了吧   不会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