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被人割线修复记

楼主(2012-12-07):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HP dv3000的机器,客户说“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可以开机,”我就知道是主板的问题,告诉客户你这个机器要留下来检查一下,打单留下后就开始动手拆机,裸板开机有待机0.006A上电到0.055A,我就检查各电感的电压,都没有电压,测公共点无电压,保护隔离电路有电输入无输出,控制极14.5V控制电压不正常。
  思路,用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用适配器不能开机而且还不能充电,重点在充电电路上。
  充电电路有充电芯片,MOS管,EC,可以正常开机,那EC的可能性非常小,用电池可以开机,保护隔离电路无输出,那会不会是充电芯片切换不过来?充电IC坏了?先不管那么多从简单的入手,测电源接口有19V,0V的电源识别信号输入,电源识别信号不正常,难怪开不了机也充不了电。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EC根本没检测到接上适配器,当然开不了机。那就不是EC和充电IC损坏引起不开机的。重点就放在电源识别信号上。
  拆下电源接头测电源识另脚14.5V说明电源接头没问题,难道是主板上的电源接口有问题?测识别脚的对地阻值0欧对地短路。顺路排查发现PD13烧毁,取下PD13发现既然是一个电感,(被人做了手脚) (图是自己临时画的别拍砖)果断换一个好的上去,结果还是不开机,于是又测电源识别脚无对地阻止无穷大,测电压14.5V短路排除,不会啊!只要3.3-19V任意一个电压进入EC就应该就可以开机了,为什么不开呢?看样子哪里有断线,上论坛找图纸,没有!郁闷!思路一下断掉,这个线应该怎么飞?飞哪里?天啊救救我吧!
      此时客户来这里催了,郁闷得很!心想静下心来最后测一遍,如果在找不到飞线点就放弃了,从电源接口开始一直跑到PD13发现没有短线,PD13之后没有和主板上任意一个点相通,那说明应该是PD13和主板后继断开了,仔细观察发现PD13附近有一个小点,比针眼还要小,于是用刀轻轻的刮,居然露出黄黄的铜线,而且向下凹进去,把整个孔刮开,发现孔的另一头居然通向PD13,直接短接线的两头,上电开机电流刷刷的跑上去了,接屏亮机,至此修复成功。
    由于时间紧迫那些图片就不上了。希望大家多见谅!!

补充内容 (2012-12-8 09:23):
拆机后没看到主板有任何修过的地方。而且连换过元器件的地方不把元器件取下来根本看不出来。只有取下来仔细看才知道被人换过。像PD13换个电容也一样正常。所以没想过被人做手脚。

PD13烧毁,导致断线。修过两例! 4321S 4411S。楼主的这个机器,不是被人做手脚
楼主你OUT了,那个PD13本来就像个电感,是黑色的。我修过那种机器
适配器开不了机?重点放在充电电路上面?思路走湾了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
理论基础不错,也够细心。

网友A:
照这样看来,上家肯定是把此机修好..............

网友:
应该是上家修好机器了 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客户不修了 做了手脚了

网友:
做手脚这样的事真心没必要。。职业道德。。

网友:
要是你搞了半天,修好了别人告诉你不用修了。让你恢复原样你会怎么做?

确实这样的客户不用跟他客气。。
这样的是难搞

网友:
这就是店面职业道德问题, 我也碰到过 讲好价格(假如是350元),机器都修得差不多了,客户说不修了,去买新的了,我要回收这台机器,他也不出给我,  安装本店规定只能收30元拆机费, 这种情况大部分被同行把这个活搞过去了,他们出低价把活接过去。。。。。。。。。如果是这种情况搞点手段可以理解。

网友:
能挣点儿有点啊,,实在不行可以少点,

网友:
够细心,思路明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拿放大镜仔细看一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多少为多,多少为少?

网友C: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开不了 那就应该是电源到待机电路或是隔离电路这两种问题。楼主想到充放电电路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开不了 那就应该是电源到待机电路或是隔离电路这两种问题。楼主想到充放电电路去了 ...

以为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但是最后还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这样看来,上家肯定是把此机修好..............

应该是的,要不然怎么会动手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为多,多少为少?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做维修的还可以讲价的话,那和菜市场买白菜有什么区别,那样只能把我们的利润降低

网友D:
动手脚这事不好说啊,,,,,,,
只能说理解了,都不容易,有时客户真的很那个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动手脚这事不好说啊,,,,,,,
只能说理解了,都不容易,有时客户真的很那个的了........

有些只是为了拿来让你帮他检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只要知道问题了他就不修拿走,你说我们容易吗?搞了半天问题检查出来了,他不修了,这些客户是不是很让人生气。。。

网友:
是腐蚀了还是被动手脚的,楼主好细心

网友:
牛这个都能修

网友:
手脚做的太不高明了

网友:
只要仔细点,认真点,什么样的机器不可以修呢

网友:
楼主好眼力啊!

网友:
我就喜欢动动手脚,都报完价,拆开了客户不修我就瞎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些只是为了拿来让你帮他检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只要知道问题了他就不修拿走,你说我们容易吗?搞了半天问 ...

还是讲太多了。。直接说修好多少钱,多大概率,多长时间。修就修,不修就拿走,不啰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讲太多了。。直接说修好多少钱,多大概率,多长时间。修就修,不修就拿走,不啰嗦。

这样的话如果你判断错了呢?那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