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的洗板水配方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2-12-07):
乙酸丁酯:50%
乙醇:20%
二甲苯:30%
配完,超声波清洗机洗板的时候,效果还可以,但问题是将电解电容上的字都洗掉了,是不是配方或者比例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我是新人楼主我也求教。学习一下以后别走弯路呀

网友:
这东西你的请教化学教授

网友:
我一般是买整瓶的洗板水。

网友:
哎  直接买一桶    最好不要乱配的   毕竟不是很勒戒化学品

网友:
这东西还能自己配,估计你照足瓶子上面的去调也不会一样,人家生产的不留一手么。。。。

网友:
习惯了买的,那样的好用。

网友A:
洗板水哪儿有卖的,在哪儿能买到楼主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B:
单单乙酸丁酯的刺激性就够大了你还配乙醇和二甲苯,。我们店里直接就用乙酸丁酯代替洗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哪儿有卖的,在哪儿能买到楼主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自己配的,比例在顶楼有,效果还可以,就是味道大,还能将电解电容的字洗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单乙酸丁酯的刺激性就够大了你还配乙醇和二甲苯,。我们店里直接就用乙酸丁酯代替洗板水

直接用乙酸丁酯的效果怎么样啊?我这么配完,味道实在是有点受不了,熏的头晕

网友:
建议少用或不用二甲苯,这样就不会溶解掉电容上的字迹了。
你可以只用二甲苯或乙酸丁酯试试看,是否能溶解电容上的字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乙酸丁酯的效果怎么样啊?我这么配完,味道实在是有点受不了,熏的头晕

二苯甲高腐蚀性的,单用乙酸丁酯就可以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单乙酸丁酯的刺激性就够大了你还配乙醇和二甲苯,。我们店里直接就用乙酸丁酯代替洗板水

乙酸丁酯 其实就是香蕉水(天拿水)吧?

网友:
刚买了一桶维修佬还没有用!

网友:
怎样的洗板水好用,我现在用的对塑料有腐蚀作用!!还有一股气味!!

网友:
最好不要乱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