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PE1000-G主板死机维修

楼主(2012-12-07):
收了块主板,技嘉GA-8IPE1000-G主板,不良现现象,开机后不到10分钟死机,是那种鼠标键盘都不动的那种死机。修了很多次,BIOS换过了,求维修经验
维修经验

网友:
感觉要加焊一下北桥芯片

网友:
你要先排除是不是主板问题呀。 看散热做好没有, 换个条子试试 下掉 所有外围设备。 换个硬盘和系统 还有CPU 显卡。 这些排除完了才是主板问题。

网友A:
呃。楼主搞定了之后给我说下呗

网友:
嗯、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呢?现在市场上的电源都很垃圾的,50-60就买得到,功率达不到,也会引起死机的吧?

网友:
LZ麻烦你多写一点呀,都不知道你修很多次修的什么。而且到底是不是主板问题也没说清楚!

网友:
内存坏80%

网友:
如果你确定问题在主板上的话,最好注意一下这个主板的1.5V供电的场管

网友:
用最小系统排除吧

网友(2013-03-14):
我遇到一台一开机就死机,内存和CPU 都换过了,裸板测试也死机........

网友:
好板不坏,坏了不好修

网友:
内存 硬盘 摸下 主板各供电电感有无烫手 网卡 声卡 发不发烫

网友:
去掉声卡试下.......

网友(2013-07-28):
可换内存试一下,内存问题较多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情况和你一样,无从下手 。主要是自己没心情,

网友(2013-11-11):
死机的和不稳定的主板最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