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独显2代内存开机电流到0.9A掉电

楼主(2012-12-07):
联想Y430独显2代内存开机电流到0.9A掉电,CMOS电池放电后能正常点亮,但机器用了2天故障重现,再次放电又可正常点亮

网友:
把南桥换了

网友:
是南桥的复位模块坏了。

网友:
可以刷BIOS看看能行不

网友:
把南桥换了应该会好

网友:
难道跟RTC电路的晶振有关系?南桥嫌疑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