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PWM ISL6218 工作原理

楼主(2012-12-07):
36脚 PHASE1  和 35 UG1  在主板上通
即 测Q17  Q18 的G 极S极 相通
  拆掉ISL6218 测Q17 Q18 的G与S 不通了
然后拆掉ISL6218 的测36  35 也不通
问题是焊在主板上就通  单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不通
全拆掉  测主板焊盘 也不通
全装上后就是通的  换过芯片一样
为何呢?可能前辈解释 一下 此问题  见过两个类似的主板 问题 CPU 电压始终修不出来

网友:
涨知识了,很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搞不清楚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下相关电路

网友:
怎么个相通法,是测量两端的电阻为00吗?还是用二极体档测量会叫?

网友:
你还是说阻值吧会响不一定通啊,全拆掉不通说明板上线路应该没问题,是不是Q17 18坏了啊

网友:
不是你焊接时连住地啦吧,

网友:
芯片内部短路装板上就影响了。。建议换芯片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