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2-12-07):
       一块富士康G31MX-K的板子,客户说点不亮,拿来上电测试各项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测了PCI插槽的B16脚也有1.6V,也算是正常的吧!通过CPU假负载找到的CPU的复位测量点上也有1.2V,那就说明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正常了,但是就是不跑码,BIOS我已经从官网下载刷过了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在论坛看到很多帖子说富士康的板子CPU座子容易空焊,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已经压过座子了还是不行,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看看这边板子有没有通病啊!还有就是怎么修呢?

网友:
G31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空焊的不多  坏的多

网友:
确实,回焊下南桥试试吧

网友:
G31的板子用的那个82801GB的南桥确实是很容易坏,修过很多了,大多数都是换南桥好了。

网友:
时钟,复位只要测某一点就可以了吗,比如时钟,只要测PCI插槽的B16脚,如果有就代表全都有了吗?

网友:
换IO也会好吧!如果南桥不行就干IO

网友:
今天加焊南桥了可以跑码点亮,但是不能重启,就是短接复位针不能重启,进BIOS保存也不能重启,给客户报价换南桥,客户不同意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