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B460 上CPU 老烧CPU 电容

楼主(2012-12-07):
最近修的机器真的好多问题 郁闷 是 一台联想B460 本来是没待机的 51125 坏了 换了有待机了  一上CPU 就烧CPU 电容 待机就烧   电容全换了   不上CPU 没事 可以触发

网友:
CPU 供电管理芯片是62882

网友:
我也遇到没搞定

网友:
把CPU上下管全部换掉

网友:
看下反馈电阻呢

网友:
小心,别烧了cpu。

网友:
待机也烧,CPU电压没有出来也烧?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网友(点评):
是那种小蜜蜂的小管 很难找啊

网友:
其中一个或多个上端MOS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