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41不触发经典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07):
                                          BENQ S41不触发经典维修一例
前几天客户拿了一台BENQ S41过来,故障现象为开机显示6画面,一看就是显卡问题,于是老板把机器给了店里的学徒做显卡了,学徒把显卡做好之后试机正常显示了,于是装机,可刚装到一半的时候准备试机看能否显示正常,结果却令人郁闷,不触发了。反复试了很多次依然如此。于是又把板拆出来交给了店里另外一个师傅修,他修了一会儿无果,又把板给老板了,老板拿到也修了好久,还是无果。今天刚好我没什么事情,就把板拿过来修修看。
先把此机的上电时序图拿出来看一下:
     拿到主板测试各个关键测试点无明显短路之后插电源,待机0.013V,5V也出来了,看来待机是正常的,就是不触发,经测试开关电压正常,按开关也有高低跳变,再测试EC87541 2PIN也有高低跳变,再测试28RVCC_ON没有输出,RVCC_ON是输出控制RVCCD,如下图:
还以为这几个管子都坏了,分别测试PQ32,PQ33,PQ34都是好的,那就是EC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先查EC供电,34,45,123,136,157,1663.3V正常 ,32.768晶振波形也很正常.再查EC复位19PIN也有3.3V奇怪了,都正常怎么不输出呢?左思右想,待机时EC要和BIOS通讯,BIOS应该有波形才对,经测量,BIOS芯片上面确实没有波形,EC是不是还有哪里需要供电啊?经过一番仔细查看EC的各个引脚,在看到29ACIN时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会不会是EC待机时需要的供电呢,于是追查了这个电压的来源
这个电压没有,那么就顺着线路往回查,测量PD1正极,电压没有,再测负极,电压19V,那么可以说明的是PD1可能坏掉了,取下测量 ,竟然没有阻值了.在同样的板上找了一个稳压二极管上去,测试电压有了…BIOS芯片上面也有波形了,此时已经迫不及待按开关了,结果在意料之中,开机指示灯亮起来了,电流也哗哗上去了.外接正常显示,出于保险起见,还是把屏拿过来试下能点亮在装机吧,…呵真的还是亮了….于是叫学徒装机了当他装完开机刚进系统掉电了,机器上面指示灯一个也不亮了,但电流表上面还有0.78的电流,拔掉电源再开机,还没进系统就掉电了,电流表上还是有0.78的电流显示,凭个人经验这种现象应该是主板上面哪里有短路,有发烫,没办法,又叫学徒拆下来吧,我拿到祼板又开机,用手摸主板大芯片,摸到SB的时候非常烫手,可以确定是SB坏了,换个HBM SB换上去,测试一切OK。维修结束!哎呀,这机器修得我真的是累啊。。。。
    第二次发经验帖,有哪里写得不好的,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再给点分,谢谢!

网友:
你们那店里看来只有你厉害一点点,,比较细心..

网友:
技术不错,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一半的技术就好了

网友:
学习阿 技术很好,,呵呵

网友:
很好啊学习学习了

网友:
细心的维修,我有待学习。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楼主很有奈心哦

网友:
高手啊,羡慕嫉妒恨。

网友:
碰到这种多故障的机器能让人修到蛋碎

网友:
楼主修东西就是细心,远在小弟之上

网友A:
太不容易了?ACIN这个是电源检测吗?这个板是那代工的?

网友(点评):
广达代工的 板号:CH3

网友:
acin是电源检测信号   这个信号很重要

网友:
最好在没有装机之前先摸,免得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不容易了?ACIN这个是电源检测吗?这个板是那代工的?

是的,哪个厂代工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这个机器修的很折磨人,楼主很经的起考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修的很折磨人,楼主很经的起考验哦!

呵呵,确实啊。

网友:
学习细心,耐心精神

网友:
acin 不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吗? 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供电 ,复位,时钟,程序,适配器检测信号,,还有LID要为高 ,,才会上电

网友:
看来只有你厉害一点点,,比较细心..

网友:
学习了,学的是一种方法

网友:
楼主 厉害 不是本人分少一定给你加分  收益不浅

网友:
ACIN在仁宝上是低电平,在广达是什么电平。还有在纬创呢?

网友:
故障一波三折,不错不错!

网友:
LZ 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ACIN都没有?
这么小的问题,你们店的师傅 还分三六九等级 呢???

小菜

网友:
楼主的精髓真强大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学习了

网友:
支持各种技术流

网友:
广达代工机器  ACIN  不正常 机器是不会上电的

网友:
技术不错,几个人修过都没修好,还是你厉害

网友:
楼主确实比较细心呢,问题倒是不难

网友:
你可以拽了。。。

网友:
其实细心就是一种境界,细节决定成败。写的真好,有我们新手有启发。

网友:
楼主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