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液晶屏碼片的迷思

楼主(2012-12-07):
請教液晶屏碼片的迷思,筆記本液晶屏,有些必須先讀取馬片資料才會有後續bl_on訊號點亮背光,有些液晶屏卻不用透過I2C讀資料,就可點亮背光,請問要如何判斷呢?

网友:
就是主板上会读取码片信息进行校验,不通过就不出bl-on信号

网友:
問題是有些平必須讀取码片信息进行校验,可是有些屏不需要,要如何分辨

网友:
这个主要看机型的。有些机型他全部都能支持,有些机型就挑码片,像戴尔的机器是全部挑码片的,像你在修的华硕机子,他一般都能用,只是个别品牌的屏他不能用,例如京东方这种屏,一般要刷过码片才行

网友:
是不是所有筆記本都會去讀碼片,只是部分機器會挑码片的
。有些机型他全部都能支持是不是寫在bios內部

网友:
大哥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