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5 开机报警

楼主(2012-12-07):
手头有一z465 机器,开机内存报警,测试内存是好的,内存槽带灯卡测试都是亮的,量内存电压1.5v 和0.75v都有,刷新bios,重植北桥都不行,谁遇到过这种情况讲讲

补充内容 (2012-12-8 14:05):
cpu 测试过是好的,确定是内存报警,不是显卡

网友:
哪几个条件不满足会引起内存报警?内存报警是由谁来检测的

网友:
额 不清楚,顶顶帖

网友:
要不换一个试试呗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哦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应该跟北桥没有关系吧,个人认为跟cpu这边有关系。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吧

网友:
   我觉得      这个问题的话  你先上网查一查 内存是由乃个检测的  然后去查一查那个  多半是检测这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座空焊啊,,

网友:
解决没,求真相

网友:
看看内存的AD线是往哪桥还是往CPU那边去的 到哪边就查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