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视奇显示器开机红绿蓝白交替,如何进入工厂模式?

楼主(2012-12-07):
如题:翰视奇HG281D显示器,开机后,红绿蓝白交替出现,接上信号也是一样,除了按开关键有反应外,按其它键都没反应。
查了下说此为老化模式,要进工厂模式关掉,可是不知如何进入工厂模式,网上查了下, 有说同时按住上、下键然后开机的,有说同时按住上、下、MENU键然后开机的......试了下,都不行,
问问大神们,有没有进过的,如何进?
此按键板依次为:POWER    LEFT  RIGHT  AUTO  MENU

网友:
没有一个回答的啊

网友:
恢复出厂模式试试

网友A:
是整个屏都是同一色的颜色。还是是几条横条组件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整个屏都是同一色的颜色。还是是几条横条组件成的?

整个屏都是同一色的颜色

网友:
接上主机了没有啊。是不是信号进不去。

网友:
那应该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B:
开机的情况下,同时按menu + - 三个键 ,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把开关换了 试试 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的情况下,同时按menu + - 三个键 ,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试过,进不去,而且只有左右键,没有+ -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