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PWRGD信号

楼主(2012-12-07):
VTTPWRGD信号到底是从哪里产生的? 怎么有些书本说是南桥产生的  有些是总线通过三极管转换得来的   都搞糊涂啦。。。

网友:
VTT_PWRGD是总线电源号信号,他是产生VCORE的前提条件,VR_RDY也就是VRMPWRGD,由VTT上拉很正常啊,拉到一个1.2左右的电压

网友:
理解作为开启cpu电压的其中一个条件就可以了,谁发出斗一样

网友:
PTTPWRGO 要为高电平吃不会拉低VCORE 芯片才会工作

网友:
顺藤摸瓜找吧

网友:
这部分坏的也不多呀,有图就知道是哪来的了、。

网友:
没见过南桥发出的。
其他方式都可能。
根据图纸逆向追查即可。

网友:
崇拜高手,受教了

网友:
VTT——PWRGD 是VTT 供电正常之后,发出的电源好信号,一般是有VTT电压经过三极管转换得来的!不是有南桥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