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怎么改

楼主(2012-12-07):
小弟正在在学液晶显示器的维修     通用高压是会改啦      通用驱动板怎么改   请高手指点

不懂拒绝 -2 发错版块

网友:
通用驱动板 一个 5V 一个底线 一个 开关线 就这么简单 一般通用板子上都标着 呢 带 N/F OFF的就的 开关线  其他的不用关   底线是GND   5V是 V+就是了

网友:
哦原来如此又学习了